请教下各位大神 590调速器 励磁反馈方式的问题 谢谢了

楼主(2013-06-03):
励磁反馈方式有两种 一个是电压 一个是电流

一般我看人家都设的是电流反馈

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什么场合用电压 什么场合用电流啊?

我老是想不明白  有通俗点的解释吗  我是新手不怎么懂  谢谢了

网友A:
励磁反馈么?一般是速度反馈吧,速度反馈是电压负反馈或者是编码器反馈回来信号,励磁都是固定的多。

楼主:
是励磁反馈方式  你是速度反馈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