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断路器操作机构的分、合闸线圈烧毁怎么办?

楼主(2013-06-03):
  如果发现高压断路器操作机构的分、合闸线圈烧毁,首先应查明原因并排除故障,然后更换线圈。线圈烧毁的原因和排除故障的办法如下:

(1)由于电压过高,或者线圈绝缘老化或受潮而降低耐压强度,导致内部绝缘击穿,从而烧毁线圈。此时应降低电源电压。

(2)由于辅助开关的触头未断开,线圈长期通电而烧毁。此时应调整辅助开关,使之准确无误地切换。

(3)由于铁芯卡死,也造成线圈长期通电烧毁。此时应消除卡死现象,使铁芯运动灵活。

网友A:
烧了线圈,只能人工跳闸了,以前可以一脚踹的,现在只能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