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屏,DTE

楼主(2013-06-03):
请指教:一台B05S111的屏,一台ES型24点的PLC和一台DTE10T的温控器。现在想屏的通信口COM1

(232)和DTE10T(485)通信,屏的COM2口(232)和PLC(232)通信。请问通信参数怎么设置?还有屏的COM1和DTE10T(485)通信线是怎么做的?也就是屏的COM1口哪个针脚是+,哪个脚是-?

网友A:
DB9的一般是这样的口,

485的可以使用1和2即可完成。

网友B:
有现成的转换器      比如三旺的产品

网友C:
转换,不如反过来用,PLC用COM1.232方式,DTE用COM2,485方式,哪来转换之说

网友D:
   学习,其实有很多是标准接口的线还是可查手册,非标的接口就没有办法啦

网友E:
正常是232口接触摸屏

485口接变频器或者温控表之类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我原来就是屏的COM1口232口和PLC接,但是台达这次给我发了一根DB9F公头线,所以想换到COM2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