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71变频

楼主(2013-06-04):
请教      施耐德ATV71HD18N4Z变频   刚开机正常运行几个小时后就不工作,断电一段时间后开机又能正常运行几个小时,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请问从(集成显示终端)面板上怎么找不到诊断这个参数组,  查历史 故障记录应该怎么查,,,是不是(集成显示终端面板)查不到故障记录,还是要换个(图形显示终端)面板才能

网友A:
能查看代码,对应即可

网友B:
ATV61/ATV71诊断

变频器菜单——诊断——故障历史记录

  列出最近发生的8次故障

  进入后可读取故障发生的时刻和变频器的状态

变频器菜单——诊断——当前故障列表

  当前发生的故障

变频器菜单——诊断——更多故障信息

  当前发生故障时,选件状况

  网络故障

  编程卡错误

  选项卡1故障

  选项卡2故障

网友C:
面板上没有报警信息的,请检查下外部控制端子及其接线,可能是接触不好,变频器判断为正常启动停止了。

网友:
大哥    在变频器菜单里跟本就找不到诊断的参数组、我现在用的操作面板是(集显示终端)。现在变频是启动后风扇才转,我想改成一通电风扇就转,,请问是哪个参数组里改哪个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V61/ATV71诊断 变频器菜单——诊断——故障...

网友D:
你一定没有上操作面板,上个中文面板,对应的说明书查

网友E:
报故障后,插上面板看一下代码就明白了。

网友F(2013-08-29):
你上了带有一个电位器的操作面板没有,里面有语言选择的,如果报故障,插上面板就可以看见故障代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