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脉冲输出检测不到电压

楼主(2013-06-04):
如图,为什么启动之后Q0.0没有输出呢,不能给驱动器发脉冲。求解释。

网友A:
PTO 或 PWM 输出的幅值为 24V(高电平有效,共负端连接),若想实现输出其他电压的幅值,需自己加转换器来实现。CPU 224 XP 的高速输出点所在的数字量输出点可以支持 5 - 24V 电压幅值。

另外向导过程中有没有错误提示或警告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O 或 PWM 输出的幅值为 24V(高电平有效,...

我外接的是5V,向导也没有错误提示,运行也没有,但是就是没有输出,奇了怪了

楼主:
有人帮忙解答吗?谢谢了

网友A:
你的型号是224XP?

楼主:
是226cn的,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用1.1做STOP又用1.1做RUN。不如你先给个解释好吧。

网友B(2013-08-04):
没有结局了。

又是一个悲剧结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1.1做STOP又用1.1做RUN。不如你先给个解释好吧。

网友D(2013-09-11):
引用 网友B:
用1.1做STOP又用1.1做RUN。不如你先给个解释好吧。

 好眼力啊,这都能看出来

网友E(2013-11-21):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1.1做STOP又用1.1...

该程序是1.1通电run掉电stop也不行吗?不能用同一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结局了。又是一个悲剧结局……

我前面是有比较的,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