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一个600w左右的电器工作4小时,怎么选电瓶和逆变器?新手求教

楼主(2013-06-04):
 我这边是有几个电器 ,  笔记本电脑,打印机,还有个320w的设备,加个电灯。

网友A:
能量守恒啊

你先计算一下你终端需要的 电压跟电流 大致的功率是多少

然后逆变系统 肯定会有一些损失,根据常规逆变系统的效率,适当的放些余量,可以计算出 电瓶的功率。大容量电池比如选择铅酸电池,再根据铅酸电池的放电特点,比如希望0.2c放电或者0.1c,或者其他的放电力度。就可以最终估算出来 电池要选择多大的了

网友B:
能量守恒啊!

  600W  ,4 小时就需要 2400 W ,还有逆变器的损耗呀 准备 3000 W  放电容量

网友C:
3000W !楼上们的都是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量守恒啊!  600W  ,4 小时就需要 2400...

 单位错误,应该是Wh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量守恒啊!  ...

  能不能具体给出选择,像电瓶是48v 120ah的还是怎么样的  有这么大的电瓶吗 ?顺便说下价格   谢谢

网友E:
买个发电机吧。。。。

网友F:
2节12v 120ah串联,质量好的电池也许差不多

网友G:
不如买个1KW的汽油发电机,想用多久都行,体积不太,价格也就个电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