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11KW-制动控制BLF

楼主(2013-06-04):
现场有一台71变频器,上电正常(rdy),一启动就报警:

制动命令:变频器状态FLU

         ETA状态字 0037

         ETI状态字 0012

         故障5命令字字 000F

         电机电流  +0.2A

将电机脱开,变频器空载给输出情况一样,将变频器参数回复出厂设置再重新设定参数后情况依然一样。

外接制动电阻正常,求分析产生此故障的原因。不甚感激~

网友A:
启动报警,和制动电阻没任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报警,和制动电阻没任何关系

这个我已经确认过了,奇怪的是后来莫名其妙这个现象没了,正常运行了1天没出现~ 没找的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