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一不慎,万用表使用不当烧毁了

楼主(2013-06-04):
曾经在一次机床电路维修中,一时失误造成了MF500型万用表烧毁。

当时机床主轴电机表现为只有嗡嗡的声响,却不能运转。听完操作者描述后,初步判断为主电机缺相运行,随即断开机床电源进行处理。

首先,使用万用表电阻档进行测量了:电机的三相绕组、接触器主触头、热继电器热元件、熔断器、各段主线路,均未发现问题。

然后决定使用电压法测量各部分的电压是否正常。接通电源开关,随手拿起表笔就直接去测量三相进线,只觉得眼前一片光亮,一团火光,一声尖响,眼前瞬间进入了黑暗,心里一颤,这下完了。我的500万用表就报废了。原来是稍一不慎忘了讲万用表转换开关打在电压档,表笔前半部分已经没有了,表里面冒出了黑烟,当时那个心痛啊。现在想想还有些后怕呢,表烧了大不了百十块钱买一个,幸运的是,我只是被吓了一跳,要是伤到手、脸的就麻烦了。无论平时再小心,但这一次却是疏忽了。

总结:

仪表使用需细心,档位必须核对准,确认无误方测量,确保安全不受伤。

附:万用表使用一般步骤

一看:拿起表必看档位;

二扳:对准量程扳到位;

三试:一笔试触定量程;

四测:测试稳定再读数;

五复位:使用完毕即复位。

楼主:
不好意思,应该是:一看:拿起表看档位

网友A:
  这就是在工作中的不小心发生的事情,所我们公司现在不用这类万用表,直接用进口的一种万用表,测量档位出错没事

网友B:
直接用进口的一种万用表,测量档位出错没事

网友B:
我的500万的万用表就报废了。

网友C:
  这种切错档位烧表之事屡见不鲜,尤其是在紧急处理设备缺陷时,人免不了会有疏忽的时候,这就要求表具有保护功能。进口表如福禄克就具有短路炸保险而不殃及表体的优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500万的万用表就报废了。

 这是什么表?黄金的?

网友E:
都是最基本的东西,但却是最实用的!

网友F:
再使用 万用表时就会很小心了

网友G:
自己也烧过一个了,不过只是表笔烧断而表没啥问题。

网友H:
注意事项再熟,也有疏忽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