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MT4300C显示

楼主(2013-06-04):
MT4300C上电后,多个界面同时显示?什么原因,急求,请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A:
怎么是多个界面同时显示?

一个画面显示一部分?

坏了就要维修了

QQ 380311035

网友B:
这个是图层没有 控制好吧,或者默认上电就是这样的,需要手动关闭不需要的界面

网友C:
哈哈,这个简单,是你程序做得不对,窗口的问题,如果方便,把你的程序发过来我看下。我是步科触摸屏山东总代理步科触摸屏山东总代25448911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