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的64bit除法运算

楼主(2013-06-04):
plc初学者,工作原因需要编一个程序,一般的说明书上讲的都是16位的乘除法,

但是64bit与32bit的除法不会算,除后结果的单元格怎么分配?

望各位大神予以指点,如果有相关资料,拜托给我发一下,自己回去研究一下,

不胜感激!!!

楼主:
麻烦大家帮帮忙~有相关资料也可以

网友A:
怎么都没人回帖啊?

各路大神都哪去了啊

网友B:
三菱之类的正常前面加D就是32位的

64位 你要计算多大的数据呢?

网友C:
 三菱 Q

--[* D0 D2 D4]           16位元

--[D* D0 D2 D4]        32位元

--[E* D0 D2 D4]        實數 (浮點數)

网友D:
三菱Q系列的plc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三菱 Q--[* D0 D2 D4]        ...

 我用的是变频器内部的PLC功能,没有浮点计算指令,所以就难道我了

不用浮点运算的话,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菱之类的正常前面加D就是32位的64位 你要计算多大...

 其实它是4各16位的相乘(64位),然后再除以另外两个16位的相乘的结果(32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三菱Q系列的plc

 我用的PLC功能中没有浮点,啊啊啊,这个问题最烦人了,有的话一下就可以算出来了

而且,我用GX-Developer的时候发现“E/”的指令写不进去呢,一写就提示错误(因为电脑系统是日文的,我也不知道它提示的是什么错误,大概是没有这条指令吧)

有没有可以不用浮点的方法呢?

网友E:
12000/300=10000/300+2000/300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2000/300=10000/300+2000/300

 首先是64位除以32位,数据是变量,所以不能分成您那种形式,即使分开算也只能高32位和的32位分开,但是那样就变得很复杂,所以还是不可行。。。

谢谢您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