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超低温冰箱3大故障排除

楼主(2013-06-04):
-实验室超低温冰箱3大故障排除
   超低温冰箱又称超低温保存箱、超低温冰柜、超低温保存箱等。 比较常见的-60度低温冰箱可适用金枪鱼的保存、电子器件、特殊材料的低温试验及保存血浆、生物材料、疫苗、试剂等。还有-40度、-60度、-86度、-120度、-136度以及-160度、-192度的极度冷冻冰箱。
 超低温冰箱是很多实验室常用的实验设备,但是基于其比较复杂的电路及制冷设备维护起来比较麻烦,现在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超低温冰箱的日常维护和故障排查:
 1.接通电源后,总电源的空气开关自动断开
 排除方法:检查第一级制冷系统的压缩机是否损坏,若损坏则会造成短路,引起电源保护。可以更换配件,若没有原厂配件,可经测算更换相当功率的冰箱压缩机,将管道焊接好,经过加压检查完管道气密性后抽真空并加入R-12氟利昂23.00z,再开机检测是否正常。
 该故障一般是因为电源不稳定造成的,因为第一级先启动,故损坏通常都在第一级,这种情况下,一般只要加装延时稳压电源,就不会再出现该故障。
 2.箱内温度未达到设定温度就已经停止工作
 排除方法:虽然箱内未达到设定温度,但是面板显示温度却已经达到设定温度。这是由于检测温度的热敏电阻损坏,需要更换配件。若没有原厂配件,可重新安装一套温度控制系统,即可消除故障。
 3.三洋低温冰箱制冷效果降低,人触摸箱体金属部分有电击感觉
 排除方法:用万用表测量冰箱漏电情况,采用分段法检查。在给高温级压缩机单独通电运行时,检查是否是由于该压缩机漏电引起整个箱体带电。静态检测压缩机接线柱,注意观察电动机绕组内引线插头部分,若与机壳有打火痕迹,表明该处漏电。

 采用把接线柱部分连同周围一部分壳体一起更换的方法,装上机体后通电使其运转,检查有无漏电现象,等压缩机各项指标正常后,装回低温冰箱底座上,连接管道,检漏、抽空、充注适量制冷剂使冰箱恢复正常运行。

上海攸茜实业有限公司(www.shyouqian.com)

网友A:
看来你们的设备安全系数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