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机有时黑屏一下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3-06-04):
  家里用了好几年的 长虹 液晶电视机,近几天出现了故障,有时工作很正常,有时突然来一下黑屏是什么原因,黑屏时有时屏幕黑了,但有声音,有时就全没有,像是关机一下,但过几秒自动又开启屏幕正常运行.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是哪块电路产生这类故障?

网友A:
有可能是背光灯管的自动保护,寿命快到了。

网友B:
是的阿,很有可能是背光的问题。更换下吧。

网友C:
查开关电源吧,确认有故障,记好型号上淘宝买一个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开关电源吧,确认有故障,记好型号上淘宝买一个换上。

  开关电源故障?? 这液晶电视和我们工业用的屏是差不多的吧?

网友C:
打开后盖就看见开关电源了。工业用液晶显示器,大多内部不带电源,外部供24VDC。液晶电视不同,是220AC供电,开关电源稳压,多回路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开关电源吧,确认有故障,...

 修一辈子电视了,你还怀疑我的建议?

网友D:
应该是显现管故障吧。民间常有的方法是:拿到太阳底下下半天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显现管故障吧。民间常有的方法是:拿到太阳底下下半...

 液晶电视机哪里来的显像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