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讯线被接入220V故障求解

楼主(2013-06-04):
FX2N48MT PLC,由于232通讯模块线被接入220V,导致外围只接电源,所有输入和输出点均亮,PROG-E红灯闪亮,power灯亮。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再说了,输入线没接,输入灯怎么会亮呢?

网友A:
传入的电源损坏了输入输出电路,返回三菱维修吧!牵扯费用问题,直接丢了重买新的。

网友B:
电源出问题了

需要维修了

QQ 38031103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传入的电源损坏了输入输出电路,返回三菱维修吧!牵扯费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传入的电源损坏了输入输出...

网友F:
只能修了,求助也没用!就算清楚哪坏了,也要有配件。还要有手艺更换损坏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