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IRQ)中断处理过程

楼主(2013-06-04):
 S3C2410(IRQ)中断处理过程:

在此要注意的是区别中断向量表和异常向量表。中断发生后总是从IRQ 或者FIQ 异常入口处进入,然后跳转到相应的异常处理程序处执行,这个异常处理程序一般都是进行查找中断向量表的操作,然后调用中断处理程序。
    以下是在应用中中断处理实现的过程:从中不难体会到中断的处理过程。
定义中断向量表的物理地址:
代码

.equ pISR_DABORT , (_ISR_STARTADDRESS 0x10)

.equ pISR_RESERVED, (_ISR_STARTADDRESS 0x14)

.equ pISR_IRQ , (_ISR_STARTADDRESS 0x18)

.equ pISR_FIQ , (_ISR_STARTADDRESS 0x1c) //异常向量表

……………………………………………………………………

.equ pISR_EINT0 , (_ISR_STARTADDRESS 0x20) //中断向量表

.equ pISR_EINT1 , (_ISR_STARTADDRESS 0x24)

.equ pISR_EINT2 , (_ISR_STARTADDRESS 0x28)

.equ pISR_EINT3 , (_ISR_STARTADDRESS 0x2c)

将中断处理程序入口地址放入中断向量表:
代码

pISR_EINT0 = (unsigned int)isrEINT0; // isrEINT0 中断处理程序

pISR_EINT1 = (unsigned int)isrEINT1;

定义中断处理程序:
代码

.extern Interrupt_Rbutton

.global isrEINT0

isrEINT0:

IRQHandle Interrupt_Rbutton

定义异常向量表:
代码

b HandlerUndef /* handler for Undefined mode */

b HandlerSWI /* handler for SWI interrupt */

b HandlerPabort /* handler for PAbort */

b HandlerDabort /* handler for DAbort */

.long FileIDTable /* id */

b HandlerIRQ /* handler for IRQ interrupt */

b HandlerFIQ

定义异常处理函数:
代码

HandlerFIQ: HANDLER HandleFIQ

HandlerIRQ: HANDLER HandleIRQ

HandlerUndef: HANDLER HandleUndef

HandlerSWI: HANDLER HandleSWI

HandlerDabort: HANDLER HandleDabort

HandlerPabort: HANDLER HandlePabort

异常处理宏HANDLER的定义:
代码

.macro HANDLER HandleLabel

sub sp,sp,#4 /* decrement sp(to store jump address) */

stmfd sp!,{r0} /* PUSH the work register to stack(lr does't push bec

ause it return to original address) */

ldr r0,=HandleLabel /* load the address of HandleXXX to r0 */

ldr r0,[r0] /* load the contents(service routine start address) of

HandleXXX */

str r0,[sp,#4] /* store the contents(ISR) of HandleXXX to stack */

ldmfd sp!,{r0,pc} /* POP the work register and pc(jump to ISR) */

.endm

定义IRQ 中断处理宏IRQHandle:
代码

.macro IRQHandle isrHandle:

stmdb sp!, {r0-r11, ip, lr} /* save r0-r11, ip, lr */

ldr r0, =isrHandle

mov lr, pc

bx r0 /* jump to user_handle(void) */

ldmia sp!, {r0-r11, ip, lr} /* restore r0, ip, lr */

subs pc, r14, #4 /* return from interrupt */

.endm

申明IRQ 异常的服务程序为:IsrIRQ,即,发生IRQ 异常时,执行"b HandlerIRQ"即是
运行IsrIRQ代码:
代码

ldr r0,=HandleIRQ @ This routine is needed

ldr r1,=IsrIRQ @ if there isn't 'subs pc,lr,#4' at 0x18, 0x1c

str r1,[r0]

IRQ 异常处理程序:
代码

IsrIRQ:

sub sp,sp,#4 @ reserved for PC

stmfd sp!,{r8-r9}

ldr r9,=INTOFFSET

ldr r9,[r9]

ldr r8,=HandleEINT0

add r8,r8,r9,lsl #2

ldr r8,[r8]

str r8,[sp,#8]

ldmfd sp!,{r8-r9,pc}

    由上可以知道,当一个IRQ 中断发生时,CPU将从0X18(IRQ 异常入口地址)取指执行,在这一步PC 的跳转是有硬件实现的。在入口0x18 地址处放的是一条跳转指令,这条指令将跳到IRQ 异常处理程序运行,IRQ 异常处理程序主要是根据中断源查找中断向量表。获得中断入口地址后,接着CPU 跳转中断处理程序运行。
    在嵌入式系统中异常向量表和中断向量表都是存于FLASH起始的一段空间中。而异常处理和中断处理程序都是运行在RAM中的。

网友A(2019-03-01):
不错不错,谢谢大佬分享,请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