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指针小结

楼主(2013-06-04):
C51指针小结

一. 指针变量的定义指针变量定义与一般变量的定义类似,其形式如下:数据类型 [存储器类型1] * [存储器类型2] 标识符;[存储器类型1] 表示被定义为基于存储器的指针,无此选项时,被定义为一般指针。这两种指针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存储字节不同。一般指针在内存中占用三个字节,第一个字节存放该指针存储器类型的编码(由编译时由编译模式的默认值确定),第二和第三字节分别存放该指针的高位和低位地址偏移量。存储器类型的编码值如下:存储类型IIdata/data/bdataxdatapdataCode编码值0x000x010xFE0xFF[存储类型2]用于指定指针本身的存储器空间。 char * c_ptr; int * i_ptr; long * l_ptr;上述定义的是一般指针,c_ptr指向的是一个char型变量,那么这个char型变量位于哪里呢?这和编译时由编译模式的默认值有关,如果Menory Model—Variable—Large:XDATA,那么这个char型变量位于xdata区:如果Menory Model—Variable—Compact:PDATA, 那么这个char型变量位于pdata 区:如果Menory Model——Variable——Small:DATA,那么这个char型变量位于data区。而指针c_ptr, i_ptr, l_ptr变量本身位于片内数据存储区中。  char * data c_ptr; int * idata i_ptr; long * xdata l_ptr;上述定义,c_ptr, i_ptr, l_ptr变量本身分别位于data ,idata,xdata区。  char data * c_ptr; //表示指向的是data区中的char型变量,c_ptr在片内存储区中;int xdata * i_ptr; //表示指向的是xdata区中的int型变量,i_ptr在片内存储区中;long code * l_ptr; //表示指向的是code区中的long型变量,l_ptr在片内存储区中;  char data * data c_ptr; //表示指向的是data区中的char型变量,c_ptr在片内存储区data中;Int xdata * idata i_ptr; //表示指向的是xdata区中的int型变量,i_ptr在片外存储区xdata中;long code * xdata l_ptr; //表示指向的是code区中的long型变量,l_ptr在片内存储区xdata中;二. 指针应用 int x, j;int * px, *py;px=&x; py=&y;  *px=0; py=px;  *px <=>*(px )  (*px) <=>x  unsigned char xdata * x;unsinged char xdata * y;x=0x0456;*x=0x34 //等价于 mov dptr,#456h ; mov a,#34h; movx @dptr,a  unsigned char pdata * x;x=0x045;*x=0x34 //等价于 mov r0,#45h ; mov a,#34h; movx @r0,a  unsigned char data * x;x=0x30;*x=0x34 //等价于 mov a,#34h; mov 30h ,a  int *px;px=(int xdata *)0x4000; //将 xdata 型指针 0x4000 赋给 px,也就是将0x4000强制转换为指向xdata区中的int型变量的指针,将其赋给px。  int x;x=*((char xdata *)0x4000); //将0x4000强制转换为指向xdata区中的int型变量的指针,从这个地址中取出值赋给变量x。  px=*((int xdata * xdata *)0x4000); //如何分析?  px=*((int xdata * xdata *)0x4000);将阴影部分遮盖,这个意思就是将0x4000强制转换为指向xdata区中的X型变量的指针,这个X型变量就是阴影"int xdata *",也就是0x4000指向的变量类型是一个指向xdata区中的int型变量的指针,即0x4000中放的是另外一个指针,这个指针指向的是xdata区中的int型变量。Px值放的是0x4000中放的那个指针。比如【0x4000】—【0x2000】-0x34。Px=0x2000。  x=**((int xdata * xdata *)0x4000); x中放着0x4000中放的那个指针所指向的值。比如【0x4000】—【0x2000】-0x34。三. 指针与数组 int arr[10];int * pr;pr=arr; // 等价于pr=&arr[0];这样的话,*(pr 1)==arr[1]; *(pr 2)==arr[2]; *(arr 3)==arr[3]; *(arr 4)==arr[4];或者 pr[0],pr[1]….代表 arr[0],arr[1]…..可以*pr (等价于*(pr )),来访问所有数组元素,而*arr 是不行的。因为arr是常量,不能 运算  char * s1char code str[]="abcdefg"s1=str;  char *s1="abcdefg";四. 指针与结构体typedef struct _data_str {unsigned int DATA1[10];unsigned int DATA2[10];unsigned int DATA3[10];unsigned int DATA4[10];unsigned int DATA5[10];unsigned int DATA6[10];unsigned int DATA7[10];unsigned int DATA8[10];}DATA_STR;//开辟一个外RAM空间,确保这个空间够装你所需要的xdata uchar my_data[MAX_STR] _at_ 0x0000;DATA_STR *My_Str;My_Str=(DATA_STR*)my_data; //把你的结构体指针指向这个数组的开头以后的操作就这样:My_Str->DATA1[0]=xxx;My_Str->DATA1[1]=xxx;那么你的变量就自然放到XDATA中去了.注意定义的my_data[MAX_STR],不能随便被操作,它只是开始的时候用来开辟内存用的.  struct student{char name[20];int num;}stu1,stu2;  struct student{char name[20];int num;};struct student stu1,stu2;struct student *p;p=&stu1;访问成员方法:A. stu1.numB. (*p).num; //因为"."的优先级高于"*"所以要加括号。C. P->num;  struct student stu[10];struct student * p;p=stu;

网友A:
怎么一点儿段落都没有呀,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