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对变压器的绝缘性能有怀疑时

楼主(2013-06-04):
   如果对变压器的绝缘性能有怀疑,可首先用兆欧表测量高、低压绕组之间和绕组与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绝缘电阻一般不作具体规定),然后将测得的电阻值与变压器出厂时测定的数据进行比较。如果电阻值显著下降,则应按变压器的试验项目进行全部检查、测试,根据检测结果最后判断变压器的绝缘是否符合要求。

比较绝缘电阻时,应换算同一温度进行比较。因为随着温度的增加,绝缘电阻下降。绝缘电阻的温度换算系数如表所示:

绝缘电阻的温度换算系数

温度差,℃5
换算系数1.21.51.82.32.83.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