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粒机电磁加热器改造记录

楼主(2013-06-04):
改造原机:需要改造的电磁加热系统的原机分为三个温区,每个温区因为需要温度不同,分别采用1500w的电热圈2到4个,总功率为12kw。
    改造方案:机台原功率为12kw,电磁加热因为其保温性和预热迅速我们可以只采用原功率80%的电磁加热器来改装机器,即:12kw*0.8=9.6kw。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功率超过9.6kw即可。我们将采用4台2.5kw的电磁加热器,在不改变原温区特点的情况下改造机器,在温度需求高的区段装两台电磁加热器,其他两个温区各装一台,这样做的好处是因为原机型在设计时,安装加热的部分已经经过计算了,属于比较合理的加热温区,我们不改变温区位置是为了电磁加热器和塑料机更好的结合,已达到最满意的效果。
    电磁加热的安装:拆除电热圈后,可以直接在料管上包裹一层保温棉,并在相应的温区上缠绕电磁线圈,这里要注意一下,电磁线圈之间的间隔最好是在125px以上,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少电磁线圈之间的干扰。电热偶的位置最好不要缠绕电磁线圈,在安装电热偶的时候最好错开会缠绕电磁线圈的位置,而且电热偶的安装位置不能和进料口距离太近,避免测量的温度不准确,当线圈安装好后就可以通电测试了,最好是在机器生产时测试,因为电磁加热预热时间过快,如果在空机下很容易让温度达到600度的顶点,对料管会有一定的损害。所以不要空机实验电磁加热的效果。电磁加热机箱应该安置在通风、干燥、干净的位置。以免影响到电磁加热器的散热,从而带来不必要的影响。
    改造结果:经简单测试安装电磁加热后,预热时间缩短到以前的三分之二,而节电率约为53%,考虑到预热会省电很多,而一旦开机就短时间不需要预热的问题,推算出此机器在电磁加热改造后省电约为36%以上。

网友A:
好贴啊!推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