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与PC通信问题

楼主(2013-06-04):
我把plc接上电后,电缆连接pc机嘛,然后step7 MircoWIN sp9里面的通信老是连不上,

我试了两根电缆,在读取plc的时候一会显示通信超时,请检查端口号,网络地址,波特率和连接电缆,一会儿显示端口无法打开或正由另一个应用程序使用

求解决方法啊,下面一张出错图,还有一种情况没放上去,刚接触求高手详细指点啊!,谢谢!!!!

插入后设备管理显示:

网友A:
USB/PPI  通讯线需要装驱动的    装好驱动 估计就好了

网友B:
1,检查你的线的驱动是完好安装

2,通讯端口在PG 启动时还有没有别的运行程序 ?

3,你的软件中设置的 PLC 与现场工作 PLC 型号与版本匹配不?

网友C:
首先要安装相应的驱动,连接好数据线,在200软件中选择与plc模块对应的型号。然后在通信属性中 设置PG/PC接口 属性,选择正确的接口分配参数并进入属性对话框设置相应的参数,确认无误后,确定。要注意你的数据线是那种的,比如USB-PPI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安装相应的驱动,连接好数据线,在200软件中选择...

谢谢你回答,看了大家的回答后,我怀疑我驱动没装,但是我usb插进去的时候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硬件有反应,显示com1等什么的。 不知道这算不算装了驱动了?

网友D:
西门子原装的USB/PPI电缆不需要单独安装驱动,连接上USB/PPI电缆后PC会自动安装驱动。

出现这个问题首先要检查一下PC/PG接口是否设置正确,为什么图片里边没有PC/PG接口的设置呢?是不是没有设置呀?

PC/PG接口设置要根据你所用的PPI电缆来设置,PPI电缆有com口和USB口的,两种设置方法不一样。

楼主:
我的plc 是s7-200 224cn,软件是step7 MircoWIN sp9,哪位哥哥有驱动能发我下不?万分感谢  邮箱mdereck2050@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原装的USB/PPI电缆不需要单独安装驱动,连接...

嗯嗯,谢谢,不过原装的数据线丢了,用的是一般的那种淘宝货,您图上的我看到过了,选的是com1,难道要选usb?

网友D:
你如果用的是USB/PPI电缆选择com1是不对的,应该选USB。

网友E: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PLC的开关打到STOP位置,然后给PLC断电再上电,再连接

网友F:
试下把PC/PG设置里面的波特率更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如果用的是USB/PPI电缆选择com1是不对的,应...

嗯,谢谢哈,我试试。

网友G:
我遇见过一次  是编程软件的问题   重新装了下编程软件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万分感谢,我搞定了

网友H(2016-04-01):
求问怎么搞定的哦,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I(2016-12-01):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你如果用的是USB/PPI...

网友J(2017-04-14):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万分感谢,我搞定了

我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你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 急用

网友K(2017-12-13):
我今天也连不上,看一下大家的办法

网友L(2018-08-10):
情况复杂,不好描述:  a)首先使用的编程线的种类需要确认:通常有USB直接驱动的和USB转COM口驱动的方式, 图上来看是走COM口的COM2,  但实际是否走COM需要先看线的驱动,并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这里识别到COM口的号码;  b)PLC端需要拨到STOP状态,如果PLC里面有写入了MODBUS通信或者自由口通信,在RUN状态下是无法通信的   c)如果PLC运行在187.5K的波特率下,那么同USB转COM口的线是无法进行通信的,只能使用西门子原装的USB直驱线进行通信   d)PLC编程软件如果没有安装完善,是无法通信的    e)PLC编程软件端的设置如果不正确无法正确通信, 通常设置中注意选择PC-PPI 协议,本地地址选择0,高级PPI和多主站不要选中;  f)以上所有问题排除后,再考虑是否是通信线或PLC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