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是:10006试图激活服务器: {} 时,DCOM 从计算机 ip 得到错误“不支持此接口 ”

楼主(2013-06-04):
用SP3系统建立opc客户端连接远程OPC数据服务器时,(客服端软件是AB的SE,服务器是施耐德的)事件报错10006,来源是dcom.

试图激活服务器:

{C5A8EC31-9E9B-11D3-8087-00104BD11E80} 时,DCOM 从计算机 10.208.17.30 得到错误“不支持此接口 ”

用WIN2008R2 X64 系统建立opc客户端连接远程OPC数据服务器时,(客服端软件是AB的SE,服务器是施耐德的)事件报错10006,来源是dcom.

{C5A8EC31-9E9B-11D3-8087-00104BD11E80} 时,DCOM 从计算机 10.208.17.30 得到错误“2147500034”

客户端ping 10.208.17.30 时:TTL=60

请求给点解决建议,谢谢!

网友A:
win7下开始可以连接正常,今天突然连接不上了,但是能ping通服务器,opc quict client 可以浏览到域里面的服务器,也能看到建立的服务,但是一连接就提示连接失败,查看系统日志,提示 试图激活服务器{XXXX}时,DCOM 从计算机XX.XX 消息,和你说的差不多,现在还没有解决,决定重新安装系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下开始可以连接正常,今天突然连接不上了,但是能...

重新安装系统了,情况怎样?

我这边好像是OPC服务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