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变单相电动机的旋转方向?

楼主(2013-06-04):
   单相电动机一般分为分相式、推柜式、罩极式和普通串激式四种。由于四者的结构各有差异,改变其旋转方向的方法也不同,现分述如下:

(1)分相式电动机  共有两组线圈,一组是运行线圈,另一组是具有较高电阻的起动线圈。颠倒这两组线圈中任一组的两个线端,就可使电动机反向旋转。

(2)推柜式电动机  有一组电枢线圈,一只换向器和一组刷握,这种电动机与直流电动机大致相同,只是电刷由离心开关短路。通常,移动电刷在换向器上的相对位置,就可改变电动机的旋转方向。

(3)罩极式电动机  由于只有一组线圈接在交流电源上运行,所以不能用颠倒线端的办法来改变电动机的旋转方向。通常,将定子铁芯取出,倒一个方向即可使电动机反转。

(4)普通串激电动机  变换电枢或磁场的电源线头就可改变电动机的旋转方向,其原理与改变串激直流电动机的方向相同。

网友A:
楼上回答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