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与MS-3 扫描枪

楼主(2013-06-04):
注意:

        1.触摸屏只支持串口扫描枪通讯

        2.C语言函数必须要下载到触摸屏才能生效

实例目的:

         触摸屏通过C语言函数指令向MS-3扫描枪发送数据,从而触发扫描枪进行扫描数据,并将接收到得数据显示在触摸屏中.

通讯线连接:

          触摸屏引脚            MS-3扫描枪引脚

            2-RXD--------------- 2-TXD

            3-TXD--------------- 3-RXD

            5-GND--------------  4-GND

实例程序:

第一步:打开触摸屏软件新建一个画面:

                        新建时请注意PLC设备的选择:

新建画面如下:

第二步:编辑C语言函数程序

新建C语言功能块

编辑c函数,输入以下代码,通过键盘F7检查程序编译是否正确(Win7用户请使用Fn与F7组合进行编译)

BYTE SndCmd[]={0x3C,0x41,0x3E};
BYTE Rcv[100];
WORD i;

Enter(PLC);

 Send(PLC,SndCmd,3);

 Receive(PLC,Rcv,20,500,6);
Writes(HMI_LOCAL_MCH, 0, TYPE_PSW, 256, 10, Rcv);

Leave(PLC);

第三步:编辑画面

在画面放置一个“字符显示”部件(<部件>菜单-<显示>-<字符显示>),将寄存器数设置为20:

在画面放置一个功能,模式设置为连续,可选功能添加函数功能块:

第四步,将触摸屏程序下载到触摸屏,并将通讯线连接触摸屏和扫描枪,即可接受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