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电动机长期低压运行的措施

楼主(2013-06-04):
  电压过高或过低,都会引起电动机过热。一般要求电动机的电压变动不超过±10%。电动机低压运行,转速和定子绕组的阻抗都下降。

  由于电压降低的幅度比阻抗降低的幅度小,所以电流增大。通常,电压越低,电流越大,温升越高,对电动机的危害也越大。

  如果电动机长期在低电压下运行,应采取措施降低危害程度。当电压下降10%时,应降低电动机输出功率15%,降低输出功率的方法随电动机所传动的生产机械的工作情况而定。例如粉碎机,可减小加料量;又如水泵,可用放松传动胶带等方法减小电动机的输出功率,以使电动机的工作电源不超过额定电流。

  如果电动机的运行电压长期在340伏左右,应换上功率比所传动机械的功率大20%的电动机,或者调高电源电压(如利用变压器的调压开关进行调节),缩短电动机与电源的距离或增大导线截面。

网友A:
这个:首先加装补偿电容,如果电压还是不足的话再加装自耦变压器升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