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带负载不起动或加上负载转速就急剧下降故障处理

楼主(2013-06-04):
   有时,电动机空载运行转速基本正常,但加上负载转速就急剧下降,如果带负载起动,则起动不起来。这主要是转矩不足造成的。此时了进行以下检查:

(1)电源电压是否过低   可用万用表测量电源电压,若发现电压过低,应向供电部门反映,请求进行调整。

(2)电动机负载是否过大  如果空载时电压基本正常,加载后电压就急剧下降,则说明电动机负载过大,应设法减载。

(3)支路压降是否过大   带负载起动时,如果测得的电源母线电压为正常值,但电动机出线端电压过低,则说明电动机支路压降过大,可换上截面较大的导线,并尽量减少电动机与电源的距离。

(4)接线错误  如将定子绕组的Δ接线误接成Y形。

(5)鼠笼转子断条   可用短路侦察机进行检查,或者在轻载运行一段时间后,根据转子的发热情况判断。

网友A:
总结的很好很好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