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 pid控制

楼主(2013-06-04):
西门子plc用通讯控制变频器,反馈变量用编码器进行pid调节,请问这样可行吗?又没类似的例子?

网友A:
没必要 变频器直接变频器反馈为好,plc直接设定就好

网友B:
也可以,手操器不是也一样用吗,只要不是稳压调节就行,给定一个频率调节就行,如果做成PID调节,比例积分微分要转换好输入PID调节器,用频率反馈作为输入好点,起到稳定调速的作用,不过你自己设定也一样。

网友C:
大都数 变频器 自带PID  功能,

但是PLC 做PID 更灵活,更专业, 能满足各种PID 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