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差压变送器选型原则

楼主(2013-06-04):
在压力/差压变送器的选用上主要依据:以被测介质的性质指标为准,以节约资金、便于安装和维护为参考。如被测介质为高黏度易结晶强腐蚀的场合,必须选用隔离型变送器。
   在选型时要考虑它的介质对膜盒金属的腐蚀,一定要选好膜盒材质,变送器的膜盒材质有普通不锈钢、304不锈钢、316L不锈钢、钽膜盒材质等。
   在选型时要考虑被测介质的温度,如果温度高一般为200℃~400℃,要选用高温型,否则硅油会产生汽化膨胀,使测量不准。
   在选型时要考虑设备工作压力等级,变送器的压力等级必须与应用场合相符合。从选用变送器测量范围上来说,一般变送器都具有一定的量程可调范围,最好将使用的量程范围设在它量程的1/4~3/4段,这样精度会有保证,对于微差压变送器来说更是重要。实践中有些应用场合(液位测量)需要对变送器的测量范围迁移,根据现场安装位置计算出测量范围和迁移量,迁移有正迁移和负迁移之分。本文转自中国自动化网社区

网友A:
遇强别硬扛,柔能克钢,小女子能把猛男放倒,,,对不?

被测介质强腐蚀,比如盐酸咧,氯化铁鸟

     一是可采用耐强腐液灌充隔离方式,非接触取压

     二是可采用憋气方式,非接触取压

被测介质高黏度易结晶,,,憋气取样方式最拽鸟,它比任何一种隔离膜片维护量都少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