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求助MCGS怎样用外部开关切换画面

楼主(2013-06-04):
刚接触昆仑TPC7062触摸屏 请教怎样用外部开关来切换画面,谢谢

楼主:
我用运行策略打开窗口没反应

网友A:
 是不是你的输出条件没有达到呀?

  这是我做的一个小程序,当有输入条件和一个运行信号时自动跳转到指定窗口

  但是这个程序中的我做的背景灯打开窗口倒是不工作

楼主:
我按照这个方法还是不行

网友B(2013-09-24):
3楼的  你的哪个程序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C:
那就在窗口脚本里写一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