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为什么起火球???

楼主(2013-06-04):
谁知道为什么起火球???

我去修洗车机,  好长时间不用了 , 我合上总闸的时候,风机的接触器上口就打出一个火球,当时我的眼睛就看不见了 ,还把我的眉毛烧了一点,过了几分钟才能看见 ,不过那几天一见光就流眼泪,看东西模糊,还难受,现在好了。当时我检查上面也没东西,接触器也不会吸合{控制电路没给电}。  这个火球是怎么引起的?  我算知道了合闸时一定要侧身,下图是我把接触器上口的线拆掉后的。

网友A:
相间漏电了!

网友B:
长时间不用,灰尘多了,击穿放电

网友C:
合闸时一定要侧身,以后要牢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长时间不用,灰尘多了,击穿放电

还需要潮湿的环境帮忙才能放电壮观

网友E:
看你那,貌似接触不好有松动,送电的时候放电了,然后有灰尘--就短路了。

网友F:
看第一张图片第二个和第三个富士接触器下面还有蜘蛛网,会不会是有什么虫子趴在第一个接触器上面造成的短路

网友G:
这种情况要先清理下,再送电比较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合闸时一定要侧身,以后要牢记。

网友I:
两种可能:1、接线单松动,2、上面有导电异物,你现在找不到了,只是放火的时候烧没了。

网友J:
经常不用,有虚的地方,以后要注意。

网友K:
相间短路,总开肯定跳了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E:
看你那,貌似接触不好有松动,送电的时候放电了,然后有灰...

 同意这个说法  曾见过相似的例子   只不过没有火球  只有异味 且接触器上的接线端子都烧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