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里面的接触器起的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3-06-04):
这个图里面的接触器起的是什么作用?需要这样的控制方法?请高人指点!

网友A:
红色的那个玩意,不是接触器,是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看型号--是沈阳斯沃电气(siwo)有限公司的产品。

网友B:
 哪里的接触器呀,我看了半天都没有看出来你说的是哪个呀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里的接触器呀,我看了半天都没有看出来你说的是哪个呀 ?

同感

网友D:
WE3,4,5左边的接触器触点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哪里的接触器呀,我看了半天都没有看出来你说的是哪个呀 ?

网友F:
可能只是图纸上的东东吧,不知实物上有不有?

又或是备用或备选?

网友G:
看了图了功能是走道照明应该是声控之类的开关,只是图可能画错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