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入系统属性设置的途径

楼主(2013-06-04):
有谁知道触摸屏在用户窗口里面怎样直接进入系统属性?(一般是通电开机时可以选择点击触摸屏进入)

楼主:
请问有哪位高手知道呢?

网友A(2014-10-23):
断电重启就有啦!!!!!!

网友B(2018-02-11):
我用的是7.5的定制版,下载工程后,授权丢失,怎么解决?

网友C:
断电重启,一直按屏幕就可以进去了,当然,如果提示有密码,那就先破掉这个密码,可以做到的。

网友D(2018-03-20):
这个案例很实用,我是来挣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