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电工要干的什么工作

楼主(2013-06-04):
这是什么工装设备?谁知道?

网友A:
好像是接显示仪表的吧?

网友B:
放点草可以当鸟窝了

网友C:
这个可以用在现场装小配电盒,方便插移动电气设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放点草可以当鸟窝了

 我的第一反应也是鸟窝,直接判断点就是那个小小的拱形门。

网友E:
我槽,还有个小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点草可以当鸟窝了

 这是个好鸟窝!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放点草可以当鸟窝了

网友G:
好像是放数显仪表的。但是太潦草了!

网友H:
安装指纹打卡机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安装指纹打卡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