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中的螺丝用途

楼主(2013-06-04):
我们的1250KW绕线式电动机,转子扫堂,更换时看到转子上有小半圈螺丝,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如下图,请问大家是怎么一回事。谢谢!

网友A:
固定外面这个环的吧,这么大的绕线电动机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B:
或许测试动平衡后加的铁块,固定铁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或许测试动平衡后加的铁块,固定铁块的。

有道理!

网友D:
将铁芯中的硅钢片压紧的吧?这个电机起码有700KW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或许测试动平衡后加的铁块,固定铁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