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交流弧焊机制做

楼主(2013-06-04):
         (一) 确定焊机容量 焊机的量应根据使用焊条的规范来确定, 焊条与焊接电流的数据 ,焊长规格(毫米)ф2.5*300ф3.2*350ф4*400ф5*400ф7*400焊接电流(安)50~90100~140150~170180~240300~400根据焊条电流I 条按下式求出焊机的工作电流I 弧I弧=I条√暂载率%式中暂载率取65%焊机的电弧工作电压U弧一般30-35伏,空载电压U空一般60-80伏,焊机的功率因数cosф0.6-0.75考虑,焊机效率按0.9-0.95考虑。焊机全部输入功率P 焊=I 弧*U弧/效率*功率因数(伏安)焊机初级电压U初常用220伏和380伏,初级电流I初I初=P焊/U初 。

     (二)确定焊机铁芯截面积铁芯截面积的形状一般取长方形, 其截面积大多取60-100厘米2,铁芯高度与宽度之比和般取1.5-2.5。铁芯截面积也可用下面经验公式算出。铁芯截面积S焊=107/222Bcm*8*√P焊/2(厘米2)式中Bcm——磁密,对高中级硅钢片,可取12000高斯,黑铁皮取8000高斯。 从上式看出Bcm取大一些,或用好的硅钢片,铁芯截面积就小些,如果用黑铁皮,Bcm低,铁芯截面积就大些。 分离式焊机,电搞器铁芯截面积,要待电抗器匝数算出后,才能确定。电抗器铁芯截面积S抗=√ U2空-U2弧/3.14*电抗线圈匝数*Bcm(厘米2)式中Bcm——磁密(高斯)铁芯宽度可用下式算出:铁芯宽度=√铁芯截面积(S焊)/铁芯厚度比式中铁芯厚度一般取1.1-1.8

     (三)确定线圈匝数初次级匝数按下式算出 初级匝数W初=U初*108/4.44f*Bcm*S焊 次级匝数W次=U空*W初/U初电抗线圈的匝数:要分别算出最大值和最小值 W抗最大=(U2空最大)-(U2弧最小)/0.0245*I弧最小 W抗最小=(U2空最小)-(U2弧最大)/0.0245*I弧最大式中I弧最小—焊接最小电流 I弧最大—焊接最大电流 U空最大—空载电压最大值 U空最小—空载电压最小值 U弧最大—焊接电压最大值 U弧最小—焊接电压最小值。

   (四)确定电流密度在自然冷却条件下,初次级线圈都用扁铜线盘形线圈绕制,用A级绝缘材料时可取电流密度5—6安/毫米2;如用铝线可选取4—5安/毫米2。如果采用多层分段式线圈绕制,并用圆铜线,电流密度可选取3—4.5安/毫米2,用铝线可取2.5—3.5安/毫米2。

    (五)确定线圈的几何尺寸根据初级电流I初和焊机工作电流I弧,以及选用的电密,计算出初次级和电抗线圈导线截面积。初级导线截面积=I初/初级电密(毫米)2次级导线截面积=I弧/次级电密(毫米)2电抗线圈与次级线圈串联,其导线截面积与次级相同。另外在确定线圈同何尺寸时,要根据焊机结构;如按分离式机焊机型式制做,应按初次级匝数,导线截面积来计算。它的电抗线圈的几何尺寸另行计算。如果按增加漏磁式去做,初次级线圈,电抗线圈要一起考虑计算。线圈骨架高度=铁芯宽度*铁芯高度比式中 铁芯高度比一般取2.5-3.8铁芯宽度比一般取60-85毫米初级每层匝数=骨架高度/已绝缘的初级导直径初级层数=初级线圈匝数/每层匝数初级线圈厚度=初级层数*初级导线直径+裕量次级线圈每层匝数=骨架高度/已绝缘的次级导线直径次级线圈层数=次级匝数/次级每层匝数次级线圈厚度=次级层数*次级导线直径+裕量电抗线圈计算方法与初次级线圈同,故从略线圈总厚度=初次级线圈总厚度+电抗线圈厚度+每层绝缘条厚度。

     (六)确定铁芯几何尺寸铁芯迭片长度=骨架高度+裕量+迭片宽度铁芯窗口宽度=线圈总厚度*2+调节铁芯宽度+裕量式中“裕量”是指能保证活动铁芯自由活动而不碰触左右线圈尺寸。活动铁芯高度=骨架高度-裕量铁轭迭片长度=铁芯窗口宽度+铁芯柱宽度至此焊机的电气参数和铁芯几何参数,已全部求出,下一步便可开始制作焊机了,顺便指出,上述设计方法是简易的,所求出的数据,并不十分准确,但它提供了自制焊机的经验计算方法,供参考使用.

网友A:
靠,就是一个小型变压器设计而已!

计算时考虑暂载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