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MR-J2-20A1参数不能修改

楼主(2013-06-04):
三菱伺服MR-J2-20A1参数不能修改,是原装日本的老型号

网友A:
看产品手册

先回复出厂设置

如果这个都没法改

那就专找一个参数设置,这个参数设置是肯定可以改的,改了这个参数后,你就可以随便改别的参数了。

楼主:
请问:“那就专找一个参数设置,这个参数设置是肯定可以改。”这个参数是什么参数呢?

网友B:
日系伺服设计理念都一样,你看看哪个参数是不是内部参数,或者你调试的是不是增益,若调节的是增益参数,你就要把增益调整模式却换到手动,才能修改。

 若有不明白可以联系我

深圳市宇鑫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主营销售,伺服控制,伺服马达,竭尽所能帮你解决现存困扰的问题.

电话:13612994306  黄健

座机:0755-33983210-8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