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C SCOUT无法创建GROUP

楼主(2013-06-04):
我们厂里用了一台研华的工控机装的CP5611网卡 与一台315-2DP PLC进行通讯,用OPC采集数据,然后在工控机上用VB开发了一个画面,最近出现奇怪问题,有时候电脑关机重新开机之后画面就启动不了,提示数据类型不匹配,发现OPC SER都是启动正常的,CP5611也是正常的,然后用OPC SCOUT 尝试创建group 报错。用一键GOSHT之后就全部正常了。但是过几天又出现同样的情况,有谁能帮帮我,对这个比较熟悉一点的啊

网友A:
OPC SCOUT是客户端否,如果你对OPC相关接口熟悉的话,可以查看相关接口是否正常。

或可以到下面网址下载TYServer程序包(内含TYOPCClient,连接OPCServer及添加组时会提示OPC接口情况,用于分析原因):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datum/201303/2013031911433400001.htm

楼主:
哎,问题挺奇怪的,今天开机station configuration editor 一直卡在0/100读不过去 没反应。重新启动了好多次。偶尔也能启动起来,启动后station configuration editor里显示的通讯都是连接上了,用console看也看不出来什么问题,但是用VB写的画面启动的时候还是报错提示数据类型不匹配,用scout诊断发现无法添加group。不停的重新启动或者ghost偶尔也能好。感觉上是系统还是smatic net的软件出问题了。把smatic net重新装了问题依旧。

网友B:
你需要重新安装siematic net, 配置好了肯定不会出现你讲的问题

楼主:
重新装了系统 smatic net也重新装了 CP5611也换了 问题依旧,换了个电脑就好了!估计是主板问题吧·但是奇怪的是硬件里扫描的到·CP5611,CP5611的通讯也能在net里组态进行下载。

反正最后总结应该是服务器电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