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PST370-600-70无显示故障

楼主(2013-06-04):
我厂的ABBPST370-600-70 软启动器已经出现五台没有屏显的问题了电源灯无显示,但是运行正常。什么问题?

楼主:
软启动器是控制132KW冲渣泵电机。一般是使用两个小时停二十分钟。使用在高温潮湿的环境。那位老师维修过这种软起,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那软启动器的显示屏有外接的,是可选件,所以设定好参数后,屏幕显示没有也可以启动,不影响软启动的功能。估计是内部通信线松动或者是接触不好了。

楼主:
没显示的话故障停机不知道好买就看不见代码了。这种外接键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显示的话故障停机不知道好买就看不见代码了。这种外接键盘

 这种外接键盘是做为辅件的,可以单独购买!另外用在潮湿环境最好选择带防护涂层的软启动器。PST370-600-70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