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变频器出现问题的维修处理

楼主(2013-06-04):
      现在社会工业化时代,老百姓家里都会用到各种电器,对于电器来说里面都会有一个变频器。机器的运转得靠变频器来进行一次次的改变。现在使用最多的驱动器就是伺服变频器和数控变频器。那么伺服变频器在使用的时候,也是会出现故障的,那么这个故障需要如何去解决呢?

    1.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要先关闭机器的电源才能去进行处理。毕竟变频器维修第一方面不是维修好,而是正确安全的维修。所以在维修之前切记一定要切断电源。

    2.在打开机器内部的时候,取出这个变频器,对于变频器本身来说,首先要观察的是表面。对于表面检测需要做到看,闻,测试。首先是看,看它里面的电线有没有出现断掉,看看表面有没有烧焦。而闻就是看看这个电器有没有因为温度过高烧坏。很多电器都是因为在长时间的使用就导致温度太高,而在温度过高后就把这个伺服变频器给烧坏了,所以说通过闻就知道原因所在。最后就是一个测试,对于测试本身来说,想看看这个变频器能不能运行,要是不能运行的变频器直接更换一个新的。而当变频器能运行的话,就要用万能表来进行一个检查,看看哪里出现问题。

    3.当我们检测出问题后,就要进行一个排除,对于这个处理上面需要做到快,准。当解决好这个故障了得放进行机器再试用一下,看看实际效果,看看变频器维修好后安装好后能否正常的工作。

网友A:
具体内部的电路损坏,一般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