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电源短路故障维修求助

楼主(2013-06-05):
知道发错地方了,没办法啦  这里人气旺

正题:自己试着维修工控机(触摸屏一体的),主板供电是DC24V的,供电接错线串入了220v,烧了主板电源部分,现在现象是主板的24V接口直接短路了,主板上所有模块都拆下了只剩下一块裸板了,板载的一颗DC TO DC模块也用烙铁拆下了,仔细观察板子除了供电插口上的GND连接的一小段铜皮烧断再也找不到其他明显烧坏的元器件了,现在仍然处于短路状态~   谁熟悉电子维修的给支个招吧,实在是不熟悉电路板维修

网友A:
发张图才好帮忙分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张图才好帮忙分析啊

好的  今晚补发一张图,主要是我肉眼看得都很吃力,照片恐怕就更看不清楚了   所以之前都没上图

楼主:
先上图,高手们先看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B:
怀疑里面还有抑制二极管和压敏电阻损坏,你试着接上一个DC12V,DC5V,开关电源单独供电先缩小故障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里面还有抑制二极管和压敏电阻损坏,你试着接上一个D...

求具体方法啊????我朋友也提示我会不会是滤波电容坏了,这些理论性的我都听得懂可是无从下手哦

网友C:
这个防反接二极管量过没,直接是在24伏正负端的,容易直通哦。分段来查很快能找到短路点的,

网友B:
查一下那些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防反接二极管量过没,直接是在24伏正负端的,容易直...

高人再此啊!感谢网友gkong的指点!故障就在此,我焊开此二极管的一管脚后单独测量果然是击穿了,上电试机终于OK了,有一点搞不懂,二极管并联电源作用是什么??防反接不是应该要串联在电源上吗?现在取消此管子会有什么影响吗?现在找不到一样的管子也不知道要找哪种二极管可以替代的?现在还有个问题:显示屏的背光灯不亮了,拆下背光灯(背光灯驱动板DCIN12V正常)发现CCFL灯管两端发黑,百度一下知道两端发黑的话可能寿命已到了???但是电脑在坏之前背光也没问题的,莫非也被电源故障整坏了???熟悉的朋友再给小弟指点一二吧,不胜感激!先上两张背光灯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那些二极管

谢谢,已经找到故障二极管了

网友D:
不错啊,学习了,手上也有个黑屏的触摸屏工控机,220V电源的,开机黑屏,但是听到滴滴滴的声音,怀疑内存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啊,学习了,手上也有个黑屏的触摸屏工控机,220V...

呵呵,拆了先啊!!

楼主:
下一步计划先买一套背光灯,同时研究下基于CAN BUS通讯的温度采集板,这个应该会比较简单点明显有元器件被烧坏的痕迹

网友E(2013-09-11):
是稳压2极管吧,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