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表指令中增加的几条指令怎样编程

楼主(2013-06-05):
s7-200的表指令没有有从表中间存取数据指令:希望增加四条指令:

  GetAt : 从表中取数
  RemoveAt : 删除表中间的数据
  InsertAt : 往表中间插入数据
  SortTBL : 表排序

无奈不知怎样编程,求助高手,最好给出程序

网友A:
从表中读数:对表头用间接寻址直接读第几个就行啦。

删除数据:用另外的先进先出指令从中间踢出一个数据然后自然后面的上来了。

插入数据:同上面道理。用填表指令把被插值的上部分数据往上拔插入一个值,下部分就不动了。

排序:要纯手工编程了。

一切都用间接寻址的话会稍微好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表中读数:对表头用间接寻址直接读第几个就行啦。删除数...

网友C(2015-02-25):
你好,能解释一下怎样画出卡诺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