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柴油机机油压力过高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3-06-05):
1.柴油发电机机油压力过高现象
     柴油机工作时,机油压力表指示机油压力值过高,并超过规定值。
2.柴油发电机机油压力过高原因分析
     柴油发电机润滑系由机油泵产生压力的原理可知,润滑系的机油能够产生压力主要是因机油在系统内的压油段流动有阻力之故,其压力大小与机油在系统内的流动阻力有关,机油在系统内的流动阻力大时机油压力就高,机油在系统内的流动阻力小时机油压力就低。由此可知,润滑系内的机油压力过高,必然是机油在系统的流动阻力过大所引起。
另外,机油压力显示装置失常而显示机油压力值失准(即显示机油压力过高),使之误认为润滑系机油压力过高。
引起机油流动阻力增大的常见原因有:

(1)机油粘度过大
  机油粘度的大小表明了机油流动时的内摩擦阻力大小。机油粘度的大小与发动机温度有关,发动机温度低时,机油粘度大;反之,发动机温度高时,机油粘度小。机油粘度大时流动性差但密封性好,泄漏量少。如果机油粘度超过规定值,机油在润滑系统内流动阻力会增大,同时压力升高。由此可知,发动机温度低或机油本身粘度大(因对机油牌号选用不当,即机油牌号不适合环境温度,如冬季选用了夏季粘度大的机油)时,机油压力会高。

(2)压力润滑部位间隙过小或机油细滤器堵塞
  由润滑油路可知,润滑系机油循环回路的流动阻力等于并联支路机油流动阻力的倒数之和。压力润滑部位的凸轮轴轴颈、连杆轴颈、曲轴轴颈、摇臂轴等,这些润滑部位如果配合间隙过小,细滤清器的滤芯过脏使机油回路堵塞,以及限压阀调整压力过高等,均会使润滑系油路的流动阻力增大,压力升高。

(3)限压阀调整不当
  由限压阀组成和工作原理可知,限压阀是靠平衡弹簧和球阀(或锥阀)来限制机油压力的,并使之机油压力不超过技术文件的规定值。机油压力超过规定值时,便克服弹簧的弹力将阀门推开向系统内泄压,机油压力低于弹簧弹力时,阀门在弹簧的作用下关闭,从而将压力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由此看来,润滑系的机油压力取决于弹簧弹力的大小,如果调整的弹簧弹力过大,会使系统内机油压力过高。
3.柴油发电机机油压力过高诊断与排除
  (1)如果是新投入使用的工程机械或者是保修后的发动机,机油压力明显过高,说明压力润滑部位的轴颈与轴承(瓦片)配合间隙过小,或限压阀调整压力过高,应认真检查压力润滑部位轴颈与轴承的间隙。若间隙过小时,应调整或刮研,避免因间隙过小烧坏配合副。
  (2)如果是使用已久的柴油发动机出现机油压力过高现象,表明是机油细滤清器堵塞,应予以清洗。
  (3)如果柴油发电机组为低温时机油压力过高,当发动机温度升高后机油压力正常,表明机油压力过高的原因是柴油机的温度过低所致.
  (4)如果更换机油后机油压力显着过高,说明机油牌号选用不当。例如,冬季选用了粘度较高的机油,即多会造成机油压力过高,应重换适合季节性的机油。
     机油牌号越高(数字越大),粘度越小,反之机油粘度越大。一般环境温度可先用HC-14号机油。在寒冷的北方地区可选用凝点低的HC-11和HC-8号机油。
       机油泵坏了,换新的就好了,更多发电机相关知识关注:http://www.gdyingtai.com/

网友A:
  直接加个压力传感器接收信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