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变频器奇怪故障

楼主(2013-06-05):
我这里使用一台西门子430变频器(22kw),正常开机半个小时左右,变频器的频率会自动衰减,降到0HZ变频器就停止工作了,手动增加频率也加不起来。请教给位师傅该怎么解决,QQ394848505

网友A:
楼主能说得详细一些吗?

猜猜你的情况

VF控制,开环,模拟量给定?

网友B:
先检查你的控制参数设置情况

网友C(2013-08-12):
看看设备参数设的对不对,我遇到一回就是没设对速度自动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