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烧掉高压PT 是不是谐波造成的?

楼主(2013-06-05):
变频器启动烧掉高压PT 是不是谐波造成的?

低压2*100KW变频器,启动第一台没事,启动第二台就烧掉了高压户外PT 我分析是谐波造成的,一般为省钱,消谐器没装,不知道用户装没装电抗器。

楼主:
这是某工的回复,大家都来讨论一下

烧掉很正常的,
变频器是540v的直流高速脉冲
载波频率越大他感应的电压就越大,不能看变频器输出50hz,但他的实际输出频率已经15khz了
是载波频率
你pt都是50hz

网友A:
1 喽的回复, 分析的很对哦,...........

网友B:
上面的回答是对的。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