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波形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13-06-05):
请问这个波形是怎么做到的?是在位置的基础(脉冲数量)上不断的调脉冲速度吗?

楼主:
一个控制板卡的

楼主:
1个字回复

楼主:
手动置顶  求教

网友A:
高端一点的运动控制卡都自带数据采集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端一点的运动控制卡都自带数据采集存储

自带数据采集存储?什么意思?具体干啥的啊?这个也是吗?

网友B:
高速采集 只能在板卡内部采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端一点的运动控制卡都自带数据采集存储

楼主:
我想知道具体怎么做到这个波形的,不太明白和存储什么关系,这个和采集什么关系啊?不太明白,能详细解释下吗

楼主:
论坛无人能解还是秘密不愿意回答?

网友D:
自带数据采集存储?什么意思?具体干啥的啊?这个也是吗?

就是用来生成类似你这种图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带数据采集存储?什么意思?具体干啥的啊?这个也是吗?...

这个是伺服软件采集的数据波形 我的意思是  控制卡是怎么处理脉冲频率、数量 可以做到这种波形。

网友E:
脉冲速度=单位时间脉冲数/单位时间;

向调节脉冲速度就调节单位时间的脉冲数,有可能计算的脉冲数是带小数的,实发时进行取整及余数处理。

位置脉冲数=Σ单位时间脉冲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脉冲速度=单位时间脉冲数/单位时间;向调节脉冲速度就调...

谢谢  1ms周期来调节可以做到吗?算快还是慢的?

楼主:
继续求教 来高人思密达

楼主:
高人君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