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池是直接焊接引线的的那种,怎么购买来更换呀

楼主(2013-06-05):
我的一台工控机启动非常困难,且时间经常不准确,经详细检查确认是主板电池性能劣化,不能再保持充电性能.买了一个新的通用主板电池想更换时才发现:该死的主板电池与通用主板电池不一样,外形大小倒是一致,就是工控机的主板电池是直接焊接引线的的那种(采用碰焊焊接在外壳上),我无法在电池上焊接引线(高温会损坏电池),请大家帮忙这要怎样处理???

这个电池的两极是采用碰焊机焊接的!
如果是普通商用主板电池的话,早就搞定了......
帮帮忙吧....,给我想个好办法嘛......

网友A:
  这个简单,你直接将电池用两根线用两层板夹住后连接到你原来主板就OK ,

网友B:
找个电池座,电池座的引线和主板原有的引线焊接起来

网友C:
笔记本上电池好象都是这么焊接的。大概50块可以到修电脑的地方,焊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你直接将电池用两根线用两层板夹住后连接到...

 触摸屏后面的是这种带抓的电池 可以焊上引线

楼主:
嗯:我准备把PLC的后备电池拆了插座焊接上去试一下咋样(因为不要我掏钱买)

网友E:
用导线引出啊,烙铁直接焊,焊前拿断锯条刮一下电池表面,然后上锡。最后导线引出。最后电池绝缘胶布包几圈绝缘就好,我们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