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线制电流变送器与三线制、四线制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3-06-05):
两线制电流变送器与三线制、四线制的区别是什么?什么是两线制电流变送器?有什么特点?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6/506898_1.shtml

电流变送器原理及在工业上的应用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我们都用两线制变送器,主要接线简单,但是漏电流是要考虑的。

网友C:
两线制是指现场变送器与控制室仪表联系仅用两根导线,这两根线既是电源线,又是信号线。三线制(一根正电源线,两根信号线,其中一根共GND)和四线制(两根正负电源线,两根信号线,其中一根GND)

网友D:
两线制就是两根线,三线制就是三根线,四线制就是四根线

网友E:
请看三楼

网友C:
两线制的优点是:

1、不易受寄生热电偶和沿电线电阻压降和温漂的影响,可用非常便宜的更细的导线;可节省大量电缆线和安装费用;

2、在电流源输出电阻足够大时,经磁场耦合感应到导线环路内的电压,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因为干扰源引起的电流极小,一般利用双绞线就能降低干扰;两线制与三线制必须用屏蔽线,屏蔽线的屏蔽层要妥善接地。

3、电容性干扰会导致接收器电阻有关误差,对于4~20mA两线制环路,接收器电阻通常为250Ω(取样Uout=1~5V)这个电阻小到不足以产生显著误差,因此,可以允许的电线长度比电压遥测系统更长更远;

4、各个单台示读装置或记录装置可以在电线长度不等的不同通道间进行换接,不因电线长度的不等而造成精度的差异,实现分散采集,分散式采集的好处就是:分散采集,集中控制....

5、将4mA用于零电平,使判断开路与短路或传感器损坏(0mA状态)十分方便。

6,在两线输出口非常容易增设一两只防雷防浪涌器件,有利于安全防雷防爆。

二线制传输方式中,供电电源、负载电阻、变送器是串联的,即二根导线同时传送变送器所需的电源和输出电流信号;三线制方式中,电源正端和信号输出的正端,它们共用一个地线,其电流信号是从I+和V-两端之间得到的。四线制方式中,供电电源、负载电阻是分别与变送器相连的,即供电电源和变送器输出信号分别用二根导线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

谢谢  有用呢

楼主:
市面上两线制的变送器多吗?

网友F:
西特最近刚出来一个专门面向中国市场的压力传感器SRIM,你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西特最近刚出来一个专门面向中国市场的压力传感器SRIM...

他们官网上有那款产品么? 貌似没找到呢。。。。。

网友G:
是么? 我看下 。。。。

http://www.setra.com.cn/land/2013/201306/SRIM_mir.html?utm_source=mir&utm_medium=bbs&utm_campaign=srim

这个是SRIM传感器的链接  你看看能不能看 或者这个也行

http://goo.gl/vDEga

我待会儿还要出去呢 ,有什么问题早点说哦

网友H:
西特 SRIM – 隔离房间压力监视器

网友I:
两线制  更便捷 更易懂  轻松HOLD住

网友I:
变频器两线制和三线制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J(2013-07-05):
两线制电流变送器,详情请见http://www.tianyaokeji.com

网友I:
全球首创可拆合结构,从此无忧GMP定期标定!Setra西特发布全新SRIM室内压力隔离监视仪

详细了解:http://goo.gl/vDE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