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解决方案请教

楼主(2013-06-05):
我这边有个项目,也是类似上图的情况,不过有200种鉴别条码,有200个对应的辊道,就是上面的机构*100,想请教下电气解决方案。直接扫箱子的条码,和RFID无关。

如果是多读码器,该是怎么样组网方式。

我看了一些演示视屏,都是第一个工位扫码,后面自动分配的。这样的程序如何实现?我本身做过16个辊道单读码器分配的,必须满足条码解析结果和轨道对应,以及线体上光电依次置位到辊道入口才能入库。线体上预存多少个箱子就要做多少个块,如果这么做, 程序量会是灾难性的, 而且任何光电失灵都会导致分配错误。呵呵,能否指点下思路,有这种物流方面的解决方案介绍更好。

网友A:
你这个不是输送上用到的储存技术算法吗?其实就是计算机数据结构中的数据队列,中间不需要每一个位置加入检测,只要保证入口和出口的检测准确和可靠,中间任何位置的数据信息都可以通过队列结构的形式获得。

网友B:
入口一个扫描,每个分支辊道出口前一个到位开关应该有吧,应该好做啊,程序没有多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