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威纶屏的画面还可以搞怎么多啊?

楼主(2013-06-05):
原来威纶屏的画面还可以搞这么多啊???

求上限!!!

求真理!!!

求事实!!!

是知道威纶通屏最多可以建立多少个页面吗???

求知道,威纶通屏可以建立的页面数上限是多少???

20页、30页、50页、100页都可以吗????????

网友A:
估计是128,256系列吧。

网友B:
具体上限没有仔细看过,一般的有个10几页就差不多了,难道你要做100页?

网友C:
这个没意义,难道你能用100页?一般情况用30页就算是复杂的程序了。满足用户要求即可,过多的追求不必要的性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254489112@qq.com--------------------------------------http://shop68994934.taobao.com/

网友D(2021-08-28):
上限1999中间有部分默认页面占用了

网友E(2023-03-23):
感谢楼主的配方资料分享

网友F(2023-05-19):
不一点定是很复杂的程序才很多页面,看需求我见过500多个页面的40个配方每个配方里面右14个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