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修瓦斯继电器?

楼主(2013-06-05):
 检修瓦斯继电器,应注意以下事项:

(1)检查上下油杯是否灵活,干簧接点闭合和断开是否正确;观察接点开断灯泡电流时,火花是否正常,有无粘住现象。

(2)检查接线板的绝缘是否良好,接线板、放油口、试验顶杆和两端法兰等处有无渗、漏油现象。

(3)常用的挡板式瓦斯继电器,其平衡锤和挡板的位置虽然是可调的,但每台变压器的这种瓦斯继电器在投运前都已调试好,检修时切勿随意调节。

(4)组装继电器时,应特别仔细,要注意其外壳上的箭头方向是从油箱指向油枕,不得接反;接上控制信号电源后,应使用试验顶杆试验上、下油杯的动作是否灵活。

网友A:
呵呵!我们的瓦斯继电器就没检修过。

网友B:
一般很少坏,我们的也基本上没有动过,只是平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