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结构化文本ST语言编程,请教一个简单的例子。

楼主(2013-06-05):
X0按下5次,让变量a加1,当变量a为3的时候,让Y0输出。

这一个简单的例子怎么用ST结构化文本语言编程?跪求大侠指点!!!

网友A:
if x0=true then

a:=a+1;

if a=3 then

y0:=true;

end_if

end_if

当然实际检测x0的时候 要用边沿检测

网友B:
这个是C++编程吗,看着有点像啊

网友C:
申明部分

X0,Y0,ReStart:BOOL;

X0Count:INT:=0;

a:INT:=0;

X0R_TRIG:R_TRIG;

程序部分

X0R_TRIG(CLK:=X0);

IF X0R_TRIG.Q THEN

   X0Count:=X0Count+1;

END_IF

IF X0Count = 5 THEN

   a:=a+1;

   X0Count:=0;

END_IF

IF a=3 THEN  Y0:=TRUE; END_IF

IF ReStart THEN a:= 0; Y0:=FALSE; END_IF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申明部分X0,Y0,ReStart:BOOL;X0Co...

3楼能具体解释一下程序的含义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申明部分X0,Y0,ReS...

就是楼主的本意呀

网友E(2016-07-12):
好 不错 要是多点解析一下就好了。。比如

申明部分

X0,Y0,ReStart:BOOL;

ReStart    这个是干嘛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 不错 要是多点解析一下就好了。。比如申明部分X0,...

 这是对这些标签的定义,X0,Y0,RESTART,是布尔量 ,a是整数初始值是0,X0R_TRIG是上升沿触发器,如国要打包成功能块供其他程序反复调用的话,还要定义输入输出管脚!RESTART是复位,触发Y0,Y0置1,如果要置0,就要写这么一段让Y0置0,总不能停机吧!

网友G(2017-08-17):
"IEC_Counter_0_DB".CTU(CU:=#X0,

                       R:=#X1,

                       PV:=#INT199,

                           Q=>#TEMP3,

                           CV=>#A);

    IF #TEMP3 THEN

        #Y := TRUE;

    ELSE

        #Y := FALSE;

    END_IF;

网友H(2019-07-22):
都需要有声明么?看手册里面好多都没有直接就是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