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圈加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3-06-05):
在手机上看到有人问线圈两端加二极管的问题,后来找不到了,今天补上,以电磁阀线圈为例吧

直流电磁阀的线圈是电感元件,电感有一特性:即当外电路发生变化瞬间,

保持其电流值不变,稳态时线圈电流值 I =电源电压÷线圈电阻。

当线圈断电时,线圈的电流并不立即=0,而是保持通电时的电流,

此时连接线圈的晶体管已截止,或连接线圈的开关触点已断开(相当线圈对地电阻无穷大),

此电流强行通过它,必然产生很高的冲击电压,极容易将晶体管击穿或将开关触电烧毁。

如在线圈二端并接一个反向二极管,当通电时,二极管反向截止,当线圈断电时,

线圈电流会通过二极管放电,直至电流衰减为0,从而保护了晶体管或开关触点使之不宜损坏,

这就是并接二级管的原因。关于二极管参数的选择是这样的:

通过上面的讲解,得知,断电瞬间,线圈流向二极管的最大电流等于断电前的工作电流,

该电流等于24V除以线圈电阻 ,故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应选大于或等于电磁阀的工作电流,

其反向电压选为60---100V即可(一般选反向电压=2---3倍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