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矩模式下速度限制

楼主(2013-06-05):
在转矩模式下给定转矩  用速度限制设定的转速(1500r/m)    运行时转速上下浮动多大为正常啊

网友A:
这个和干扰力矩、速度环参数都有关系,正常情况下浮动范围应该和厂家提供的速度相对误差相当。

楼主:
一般情况下 浮动100转正常吗

网友B:
一般是正负的百分之二十的

网友C:
转矩模式控制,最小可以堵转(实例就是我们机器人做焊接,焊接工作时就是堵转工作的),最大转速就是设定的转速,

网友D:
转矩控制模式下,给定转矩、速度限制时,你所说的转速波动范围主要取决于负载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矩控制模式下,给定转矩、速度限制时,你所说的转速波动...

我想你理解的有点偏差,我想问的是在转矩模式下 转速限制设为1500r/m  可实际检测是为1600r/m 我想知道上浮100这正常吗